【转】DDR2,DDR3,DDR4内存条的读写速率

楼主(2017-02-28):
理论极限值是可以计算的:1333MHz * 64bit(单通道,双通道则128bit) / 8(位到字节单位转换) = 10.664GB/s。这只是理论,实际发挥还要看内存控制器,实际上1333单条跑出来的数据在7~9GB/s差不多了。
首先,实际中我没见过内存速度超过10GB/s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题主你把单位弄错了?实际见过的像RamDisk之类的软件,连续读写能达到的速度也不过5~8GB/s左右,如果是随机读写,性能大概还要下降接近十分之一。

所以内存没你想的那么快。

其次,内存检测不是把内存读写一遍就完事,读写完还要检测读写数据是否一致,这些都是要通过CPU的ALU完成,CPU的负载会非常重,而且很多时候也并非是大块读写,而是4字节甚至单字节读写,这样算下来,为了检测一个字节的内存单元,CPU可能需要十几个到几十指令,这里还包含不少算数指令,速度很慢。

这样最终算下来,内存检测的速度大概在100MB/s或者更慢,这还没完,为了检测内存的每个bit是否正确,通常来说要擦写很多中不同的数据,比如uboot里的内存检测就写了好几次,如果以4字节16进制数来看,那么写入的东西包括:全0,全1,全5,全A,全F,基于地址的移位,地址值,地址值求反……

这还没完,还要检测物理地址的地址线是否有效,地址线可能会断开、互绕、短路等等,还有一堆堆的数字要写进去、读出来,有些地址线还可能把同一个内存位置错误的映射成两个不同的地址,因此写入的次序也有要求。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内存检测的时间非常漫长,不亚于压缩一部像内存那么大的片子。

补充:以上仅限于用专门的内存检测工具测试的效果,PC机开机自检一般只做很简单的测试,速度很快。

网友A:
这个一般还没怎研究的,不过越新的其速度越快的。

网友B:
DDR4的速度的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