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DSP6455的EMIFA口

楼主(2017-02-28):
DSP6455的EMIFA口

支持两种不同的接口模式:
异步接口:标准的SRAM,ROM接口
同步接口:SBSRAM Interface(步突发静态存储器)、Zero Bus Turnaround (ZBT) SRAM Interface(零总线周转时间SRAM)、Synchronous FIFO Interface(同步FIFO)。具体的接口形式可以参看DSP6455文档EMIF模块。

同步突发静态存储器是一种高密度、高速的存储器,同同步动态存储器相比,同步静态存储器不需要刷新,访问更加方便、快捷。TMS320C64x外部存储器接口支持32位宽无校验同步突发管道型静态存储器,同步突发静态存储器的工作频率在与CPU时钟同频或CPU时钟频率的1/2。SBSRAM有流水和流通两种类型,但EMIF只支持流水型,在相同吞吐量的情况下,可以工作在更高的频率。
零总线周转时间SRAM Zero Bus Turnaround SRAM 零总线周转时间SRAM(ZBT SRAM)从读到写的转换需要零个时钟周期,这使得它的反应时间很短。ZBT SRAM通常需要一个专用的控制器使其低反应时间的优势发挥出来。由于不需要转换周期,可以达到很高的带宽。一般的SRAM由于需要转换周期,因而带宽很低。

关于EMIF口,可以参看下面的博文:《DSP之外部设备连接接口之EMIF》,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A:
这个接口很重要

网友A:
分享不全面啊

网友B:
EMIF接口介绍的不全面。

网友B:
EMIF接口的访问形式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MIF接口的访问形式怎么样

这个都有例程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MIF接口的访问形式怎么样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7OoV2vCOm64uksndwpBmETPs5c66VO1zc1JLswcod4NyL379a7wmz3QJA6x2HfGMrYmOzf1wyAmyAwDI_GzZ1O9-seXl8hKFF_FilSxwP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