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转】关于PADS的一些概念和实用技巧

楼主(2017-02-28):
1. 关于part,CAE Decal,PCB Decal
Part 是元器件的意思,是个具体的概念,使用的时候也是用的它,关联了CAE Decal和PCB Decal
CAE Decal 原理图外形和管脚定义, 方便绘制原理图和查看;PCB Decal 封装外形和管脚定义,具体制板焊接的时候用的是它。
一个元件part可以有多个CAE Decal和PCB Decal,在选择元器件的时候要对应PCB Decal,否则制板后的封装不对是要哭瞎的(博主第二次画板的时候就弄错过一次,直接导致板卡上的外挂存储器不能用,只能苦逼的使用内部的RAM)。所以,一般可以在制作元件的两个封装的时候可以把可能的封装都绘制出来,在PCB中可以随时更改对应的PCB封装。

(1) Part可以在pads logic和pads layout中做
(2) CAE Decal只能在pads logic里做,具体在tools -> Part Editor
(3) PCB Decal只能在pads layout里做,具体在tools -> PCB Decal Editor
(4) Part要关联了CAE 和 PCB Decal后,才能正常使用.

2. 如何将已有的原理图和PCB导入到自己的PADS库当中?
这是一项非常好的功能,可以将别人绘制好的元件导入到自己的库中,以后就可以拿来随意用了。

在logic 选择parts,然后选择所有,导入到libraries中,选择用户的库即可。
或在layout选择components,然后选择所有,导入到libraries中,选择用户的库即可。注意从layout中导入,需要选择两个要全选中才行,一是part types,另一个是decals封装。

我一般在用的时候直接是先从PCB中导入两个,然后在logic中导入一次,覆盖part types即可。

3. 如何将从网上下载到的库文件转换为适合自己版本的PADS的库?

一般地,自带的库文件几乎没设么卵用,实际上一种非常好的办法是从前辈那里拷贝过来一些实验室常用的积累下来的元件封装,从而省去了绘制元件的过程。当然对于一些不常见的,还是要动手亲自绘制,但是人人共享一下,可能这个元件库就比较丰富了。

从网上下载下来的库文件可能版本与自己的有所不同,一般都是比较低版本的库文件,这时候可以使用PADS自带的库文件转换工具来实现转换。比如路径在:D:\MentorGraphics\9.4PADS\SDD_HOME\Programs\下寻找Libconv9.exe就可以实现转换了。

4. 关于库文件

pads的库的界面有四个部分:decals对应pcb的封装库,layout时的操作对象;logic对应的原理图中的符号,logic时的操作对象;parts对应元件,关联起decals和logic;line对应的是2D线的库,对应的形状,表格等。
part type,logic decal,pcb decal和line分别对应着”.pt9”、”ld9”、”.pd9”、”.ln9”四个库文件后缀。

楼主:
1. 关于制作part

首先在logic中绘制CAE封装,在保存元件时输入对应的CAE封装名字和元件名字,然后保存。之后在layout中编辑pcb封装,最后将pcb封装关联在元件中即可。

另外值得说明的是,但凡有些良知的元件公司除了给出pdf版本的封装信息外,还应该提供对应的CAD文件供使用,这其实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一方面节省了PCB设计人员的制作元件封装的时间,另一方面给用户提供方便的资料是有助于吸引用户的,同时只要用户使用提供的CAD文件,就说明他一定是要用这个元件了,这样不就稳定和促进了销售吗?(PS:本人十分痛恨绘制这些封装,感觉是重复劳动,没有价值)

下面借助TI公司的相关元件对其所提供的UL工具导出对应PADS的元件所需文件进行说明:

这个软件可以在TI网站上下载,然后在TI网站上下载所选择的元件CAD文件,比如TPS54550_PWP_16.bxl,之后在UL界面上选择PADS v9,点击导出即可。会生成.c,.p,.d和readme.txt四个文件。其中readme对应的是如何使用PADS导入CAE封装,PCB封装以及part。具体的内容如下:

To import your new library part to PADS:
1. Start the PowerPCB program.
2. Select File/Library from the menu at the top of the screen.
3. Select the library to translate into from the “Library” list box.
4. Select the Decal icon.
5. Select import from the bottom of the library screen.
6. Select the *.d file included in the zip file.
7. To import a matching symbol with your footprint, simply repeat the above proceedure (#4 - #6) for the CAE (.c) and Parts (.p) files using the appropriate Icons.(CAE对应的是logic)

所以,对于一般的元件都可以先从其官网上查看是否提供了CAD文件,如果没有再手动绘制也无妨。

2. 关于制作封装
这里想说明的是在绘制封装的时候可以同时多分配几种封装,包括CAE封装和PCB封装,这样对于后续修改元件的封装十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