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搞明白这个NMOS如何起控制作用,求指点

楼主(2017-02-28):
@dirtwillfly

楼主:
Vbe的所获得的电压会随NMOS的开关而改变么?希望得到各位指点下。。。。。。

网友A:
我也没看出来。这是哪里来的电路?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建议用软件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软件仿真一下

MULTISIM 只能在后台运行 用不了。。。。。。。。。。。。屋漏偏逢连夜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看出来。这是哪里来的电路?电路有没有问题?

图是没错的

楼主:
我已经用multisim仿真过了 好像并没有什么作用  啊  求解答啊 这个电路是否真的没用还是需要特定条件。

楼主:
@皈依  求指点

网友B:
啊? 这样的电路也有问题吗?
ctrl 低电平,MOS 截止,三极管就导通, out 输出低电平。
ctrl 高电平,MOS 导通,三极管就截止, out 输出高电平。

当然,这个电路上,其实第二行是不成立的。因为 MOS 管导通不能吸收掉三极管的驱动电压。除非把电路改一下,MOS 管上面那个电阻换到二极管那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啊? 这样的电路也有问题吗?
ctrl 低电平,MOS 截止,三极管就导通, out 输出低电平。
ctrl 高电平,MOS  ...

网友C:
A点为低电平的时候,不论MOS管导通与否或者能否工作,B点都是低电平,三极管都是关断状态,MOS管此时相当于失效
A点为高电平的时候,MOS断开,B点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MOS管导通的话,B点还是高电平,三极管还是导通,此时MOS也是相当于失效的。

此外我只见过三极管驱动MOS的 很少见MOS驱动三极管的,所以比较好奇你这个图是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点为低电平的时候,不论MOS管导通与否或者能否工作,B点都是低电平,三极管都是关断状态,MOS管此时相 ...

是啊 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下面的NMOS如果这样接的话是完全不起作用的  但是我们测试的人说单NMOS开通时可以截止CP信号 CP信号为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 这样的电路也有问题吗?
ctrl 低电平,MOS 截止,三极管就导通, out 输出低电平。
ctrl 高电平,MOS  ...

是啊 我也觉得这个到三极管的信号应该接到NMOS的输出上,CTRL才能起到控制三极管的通断作用。,但是我们测试的人却说我附上的图的接法CTRL 可以控制这个三极管的通断:即CTRL为高电平时,NMOS开通,不管S  CP是什么信号,三极管都关断,按照我附图来说应该是不可以的吧,对了CP信号是PWM信号,不过这个和CP是什么信号是无关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 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下面的NMOS如果这样接的话是完全不起作用的  但是我们测试的人说单NMOS开通时可 ...

单MOS开通的时候如果可以截止PWM信号的话就不需要MOS了,后面的2.7K电阻就可以办到了
所以可能是:
1,图和实物没对上
2,测试方法错误
3,没测试随口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点为低电平的时候,不论MOS管导通与否或者能否工作,B点都是低电平,三极管都是关断状态,MOS管此时相 ...

我也觉得很奇怪 这个是我们产品上的一个电路,目的是获得S CP信号的状态,按理说这个CTRL信号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按照他这个接法,但是我们测试的人却说可以(S CP 信号是PWM信号)。 我都郁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 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下面的NMOS如果这样接的话是完全不起作用的  但是我们测试的人说单NMOS开通时可 ...

那就是图画错了,MOS上面那个电阻位置放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图画错了,MOS上面那个电阻位置放错了

嗯 是的 3.3K电阻放到B点左边的话MOS是可以截止PWM的

网友E:
这帖发的到处都是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MOS开通的时候如果可以截止PWM信号的话就不需要MOS了,后面的2.7K电阻就可以办到了[em:yct ...

这个就奇怪了,测试结果使我们部长测试的。。。直接拿到车上测试的,应该不会乱说吧。我检查了下PCB板和图纸对的上。。。。。。。。我有点无语  按道理来说这个图是没啥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帖发的到处都是啊……

版主大大两边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帖发的到处都是啊……

是啊 我在群里问的 可能有群友帮我问了吧   我也觉得只有三极管输入接在NMOS负载输出处  这个CTRL才起作用。。。但是我们的测试人员却说这个图可以用 没问题 。。。我就有点无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就奇怪了,测试结果使我们部长测试的。。。直接拿到车上测试的,应该不会乱说吧。我检查了下PCB板和 ...

。。。小伙 手里都有板子了直接上电试一下就OK了啊 不然你脑袋要炸了~感觉自己学了假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是的 3.3K电阻放到B点左边的话MOS是可以截止PWM的

这个真的没  我把板子拿来对照原理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图画错了,MOS上面那个电阻位置放错了

我对过PCB和原理图了 对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伙 手里都有板子了直接上电试一下就OK了啊 不然你脑袋要炸了~感觉自己学了假模电 ...

说的对  我擦 我自己来搞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对  我擦 我自己来搞好了

如果你测试也可以关断的话,我只能说你电路部分少画元器件了,PWM那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测试也可以关断的话,我只能说你电路部分少画元器件了,PWM那根线 ...

就是我们测试的板子使用我这个原理图制版的  所以说是不存在少画啥的

楼主:
我自己来测试下好了  明天公布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我们测试的板子使用我这个原理图制版的  所以说是不存在少画啥的

实践出真知 等你测试结果~

网友F:
少了电压源的内阻描述,旁路信号而言。

网友G:
你查一下三极管基极与NMOS管的漏极之间有没有导线联通,就像这样:

网友F:
还有如果MCU的端口内部上拉的话,输出高电平的,也就是开通不了三极管的导通。端口配置成OD模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查一下三极管基极与NMOS管的漏极之间有没有导线联通,就像这样:

很有可能就像你说的,少了这根线

网友H:
仿真结果
前面MOS截止时,还有一段PWM,好像也没法判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仿真结果
前面MOS截止时,还有一段PWM,好像也没法判断

我觉得这里的PWM信号类似于时钟信号,没有负压,我的图是这样的:

网友I:
MOS管导通时,大部分电流流过MOS管,剩下给be结的电流就不多了。

网友A:
讨论出真知

网友J:
CTRL这个没有什么用处。

楼主:
测试方法:S CP输入用一个12V电平,当CTRL不给信号时,CP的输入的高低能够控制三极管的开关。当CTRL给了信号时,CP信号照样能控制三极管通断。测试结论:这个CTRL这样接法,并无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仿真结果
前面MOS截止时,还有一段PWM,好像也没法判断

我仔细对比了 PCB和原理图,两者是吻合的并没有少线,而且我觉得你这样还不如直接把R5之前的信号接在NMOS的负载输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如果MCU的端口内部上拉的话,输出高电平的,也就是开通不了三极管的导通。端口配置成OD模式。 ...

这句话是啥意思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C:
A点为低电平的时候,不论MOS管导通与否或者能否工作,B点都是低电平,三极管都是关断状态,MOS管此时相 ...

正解,属于并联

网友C:
一语中的,厉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方法:S CP输入用一个12V电平,当CTRL不给信号时,CP的输入的高低能够控制三极管的开关。当CTRL给了信 ...

看来你学得不是假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学得不是假模电~

网友L:
电路太诡异,电阻值也诡异,要求上电路板正反两面高清图

网友M:
旁路用的MOS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句话是啥意思啊

CTRL改变负载阻抗,即可以改变输出电压的大小,及到只有低电平,没有高电平,(VOH<0.8v),scp的端口配置成OD模式,内部上拉为20K的电阻,当MOS开通时,VDD=5V,5*1.5/(20+1.5)=0.34v,开启不了三极管,当MOS不开通时,5*3.3/(20+3.3)=0.708V,三极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CTRL改变负载阻抗,即可以改变输出电压的大小,及到只有低电平,没有高电平,(VOH ...

这个很有道理 很有可能  我去问问

网友N:
引用 网友C:
A点为低电平的时候,不论MOS管导通与否或者能否工作,B点都是低电平,三极管都是关断状态,MOS管此时相 ...

应该CP信号的源内阻也比较高,B点的电位是几个电阻形成分压,而mos管的导通截至会影响分压比,遂能让三极管在导通与截至间变化,因而电阻的匹配是关键。这个电路没有适用性,容差能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应该CP信号的源内阻也比较高,B点的电位是几个电阻形成分压,而mos管的导通截至会影响分压比,遂能让三极 ...

可能性小,内阻大的驱动能力不足,既然是产品 做成这样没什么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