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71死机问题

楼主(2017-02-28):
做出来的L071使用电池供电,长时间处于睡眠状态,只有很短的开启工作时间,使用中发现有很多按键没反应的死机状态,有没有处理过的求经验分享!

网友A:
这好像没唤醒啊;

网友B:
是否已唤醒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没唤醒啊;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醒不过来,换新电池还是不醒,一种是换新电池可以醒但功耗大,第一种太头痛啊 !

楼主:
有什么好的方法去判断吗?在内测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出去后出的状况,返回品解析,断电也不能醒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方法去判断吗?在内测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出去后出的状况,返回品解析,断电也不能醒来! ...
测量关键电压和工作电流,休眠状态电流很小
或许有芯片坏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关键电压和工作电流,休眠状态电流很小
或许有芯片坏的可能

芯片坏问题 基本可以排除 重新刷了程序就OK 读取代码有一部分发生了改变 不知道是代码发生了变化导致电流大死机还是直接死机把电耗干了 库存的进行了筛选 一切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坏问题 基本可以排除 重新刷了程序就OK 读取代码有一部分发生了改变 不知道是代码发生了变化导致电流 ...

代码发生变化有时对产品很致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发生变化有时对产品很致命

现在已经基本定位是程序出了问题 导致进入高功耗 最后把电池耗干 通过更换电池 还是不能启动 只能重新刷写程序 一片固定区域代码发生了变化 怎么确定睡眠状态还是工作状态出了问题 怎么进一步排查成了最大的难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基本定位是程序出了问题 导致进入高功耗 最后把电池耗干 通过更换电池 还是不能启动 只能重新刷 ...

睡眠状态代码几乎不运行,工作状态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你调试过唤醒的外部中断了么?先确认你的外部中断是有效的,再看看是不是把它正确的设置成了唤醒功能,才能确定是不是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调试过唤醒的外部中断了么?先确认你的外部中断是有效的,再看看是不是把它正确的设置成了唤醒功能,才能 ...

唤醒的外部中断测试了无问题,入库前都会进行测试,死机状态这一块没有什么怀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调试过唤醒的外部中断了么?先确认你的外部中断是有效的,再看看是不是把它正确的设置成了唤醒功能,才能 ...

返回来的断开电源重新上电对所有的外部中断都没有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返回来的断开电源重新上电对所有的外部中断都没有响应

外部中断可能被禁止

网友D:
有无可能程序跑飞的情况?里面有没flash擦写操作?

另外,你死机时不妨监测下BOOT0脚的电平,看看是否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无可能程序跑飞的情况?里面有没flash擦写操作?

另外,你死机时不妨监测下BOOT0脚的电平,看看是否异常 ...

有擦写操作,现在已经初步怀疑到这块了,BOOT0脚的电平怎么去判定,能详细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擦写操作,现在已经初步怀疑到这块了,BOOT0脚的电平怎么去判定,能详细点吗 ...

监测BOOT0脚,如果芯片因为各种原因复位后碰到BOOT0脚电平不稳也会导致麻烦,比方程序运行跑到非用户
区。

网友E:
这个还能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E:
使用锂电池供电也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锂电池供电也该也可以。

电源方案就是一次性高能电池供电电容,电容再对外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能进入低功耗模式?

没有办法进入低功耗,所以引起了耗电!

楼主:
感谢各位的大力帮助,问题原因已经找到,是一个存储操作受到别的操作影响,造成溢出所至!

网友F(2017-06-06):
你好我这里也发生这个问题,使用串口接收就会发生死机问题,您那里有使用串口发现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