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这个6脚的贴片真的不认识,希望得到你的指点~

楼主(2017-02-28):
这是我在电路板上看到的样子,好象,竖着写的是5N,横着写的3Cs(或者是3C8?3C5?),大概照片如下:,请问这是个什么???

网友A:
最好是描述一下什么功能和一些外围电路的接法
光有丝印的话,不可能找的很准确,都要接合功能和脚位的电路连接,比如哪个是电源,哪个是地
才好判断具体的型号

网友B:
光靠丝印不好判断啊。简单量一下外围电路,看大概什么功能。

楼主(2017-04-07):
好吧,我分析了一下,是3,6脚输出,126一组,345一组,焊下来后用二极管档量,初步判断是三极管,
如,负表笔接2,16通,贩过来不通,16之间不通。只是不知这是什么型号了,大家可有要指点的说法了?

网友C:
像是SOT23-5 的 TL431

网友D:
SOT363 的。 给你一个类似的MPN: NH1D04FU

楼主(2017-05-16):
6楼说的有道理,其实小信号应用,什么型号不太重要,都满足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