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大家,TLV2374运放输出电流问题

楼主(2017-02-28):
Datasheet中
1,test conditions这里是什么意思?
,2,最大输出电流在什么条件下达到?

网友A:
这份规格书参数表述很怪异,一般会给出测试条件,比如负载电阻是多少。
这里要结合前面一个参数Voh来看,5V 5mA负载就能把输出5V拉低约0.5V,这款运放输出驱动能力比较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份规格书参数表述很怪异,一般会给出测试条件,比如负载电阻是多少。
这里要结合前面一个参数Voh来看,5V ...

多谢,
Positive rail 与 nagative rail 对应的电流分别指什么?

VOH表格在这:Ioh的负号表示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Positive rail 与 nagative rail 对应的电流分别指什么?

Postive Rail,就是正电源轨,源电流,就是运放输出电流
negative Rail,就是负电源轨,灌电流,就是灌入到运放输出口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stive Rail,就是正电源轨,源电流,就是运放输出电流
negative Rail,就是负电源轨,灌电流,就是灌入 ...

哦,是不是这样,比如对VDD=5V那一行,当运放输出电流为7mA时,输出电压就降低到 5V-0.5=4.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是不是这样,比如对VDD=5V那一行,当运放输出电流为7mA时,输出电压就降低到 5V-0.5=4.5V ...

是的,输出饱和电压,负载电流5mA下,最差的个体输出电压就在4.5V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输出饱和电压,负载电流5mA下,最差的个体输出电压就在4.5V了

你的说法可能是有问题的:
我想应该是:当输出4.5V时典型的输出电流是7mA。这里并没有给出最大输出电流值。
绝对最大值是:超过此值会损坏器件,或者电气特性得不到保证且不可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说法可能是有问题的:
我想应该是:当输出4.5V时典型的输出电流是7mA。这里并没有给出最大输出电流值 ...

不是你那样的理解的!
5V工作电压下,让运放输出5V,带载5mA,输出电压最小会被拉低到4.5V,这就是源电流的意义。
拉的负载电流越大,输出电压就会被拉的越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那样的理解的!
5V工作电压下,让运放输出5V,带载5mA,输出电压最小会被拉低到4.5V,这就是源电流 ...

一个是测试条件,一个是测试结果,不能颠倒吧!过一段时间我买个测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那样的理解的!
5V工作电压下,让运放输出5V,带载5mA,输出电压最小会被拉低到4.5V,这就是源电流 ...

测试条件是运放输出4.5V时 输出电流的能力 典型是7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