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样驱动NMOS管,是恒打开,当成开关用

楼主(2017-02-28):
咨询一下有没有搞过的高手:之前设计无刷电机,其驱动芯片支持很宽的工作电压10-30V,驱动NMOS高桥壁,通过自举升压。但是这种驱动方式,不能长期保持NMOS,处于开状态,必须要有一定PWM频率,保证自举电容充电。0-----设计目的:因为在做无刷电机,启动电流很大,想做一个电子开关,通过采样电阻计算出电流,来控制MOS开关,来保护电机或者电路
1-----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样通过升压来驱动NMOS管,10-30V工作电压范围,Vg的电压要比工作电压高5-10v,才能打开NMOS。
2----或者改用PMOS,因为电机工作电压是不固定,这样固定VGD电压始终在5V-10V

网友A:
用隔离电源。。。。。。。
你还可以参看A4988之类的电机驱动IC,它有个集成的电荷泵,可以给H桥的上臂驱动器提供电源驱动NMOS---它可以工作在任意低频率允许DC

网友B:
用 PMOS 也是个好办法,简单。
否则需要个独立的升压电路,或者象楼上说的 DC/DC.
升压电路也可以用电源芯片,或者电荷泵电路来实现

网友C:
只要大于5V,可以用运放添加一个自举就可以了,但是运放的电压不能超过18V,否则MOS会受不了。我就是那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