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H11数据脚不能拉低

楼主(2017-02-28):
大神们好,我是用MSP430G2系列的MCU采集DTH11的数据,但是第一步就出现了问题,我将与DTH11数据口相连的IO口置0,但是用示波器看DTH11数据脚却没有置低,大约为3.3V。我的供电电源是3.6V,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io配置问题,也可能是硬件设计问题。建议上传电路图和代码。

网友B:
DTH11是单总线结构,对时序要求很严格。可能是你写的时序不对,可能是你的指令错误。

网友C:
前几天,我的同事用dsp调试dth11,开始也是dth11无法拉低,用的dsp的msbsp口做io控制,后来发现,设置io成输入未成功,所以还是输出的高电平,因此dth11无法拉低。不知道msp430的io设置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D:
可能是MSP430的设置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问题已解决,就是我的MCU引脚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