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的foc2.0,svpwm计算一处不懂,请教各位

楼主(2017-02-28):
STM32电机foc库2.0当中,SVPWM计算处有个疑问:
                                hTimePhA = (T/8) + ((((T + wX) - wZ)/2)/131072);
                                hTimePhB = hTimePhA + wZ/131072;
                                hTimePhC = hTimePhB - wX/131072;

这是程序当中贴出的,而对应FOC库的那个技术文档上给出的表达式跟这个不一样。还有,前面这个T/8是怎么来的?T=PWM_Period*4,放大了四倍,如果是T/8那实际上是PWM_Period/2了。而文档上写的是Tpwm/4????????

网友A(2023-02-17):
这个还是以程序为准吧

网友B:
可不可能是因为手册没更新呢?

网友C:
你可以咨询一下FAE的,看看是哪里有问题,没统一

网友D:
可以仿真看看波形数据是不是就知道咋回事儿了

网友E:
我觉得可能手册是老版本的?也就只能这样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