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GD的主频可以倍频,STM32可以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2-28):
本来就是可以倍频的,一般外部晶振也就8M,12M,都是倍频到72M的

网友B:
只有芯片有PLL,都可以使用倍频的

网友C:
楼主说的是超频吧,GD是可以超频的,STM32好像不可以

网友D:
硬件最高支持72,即使你配置到108,实际也是72M的

网友E:
GD可以倍频到150MHZ可以用,STM32不可以的。两者的性能还是前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