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端口问题

楼主(2017-02-28):
n76e003的端口好像没有上下反接的二极管保护,看资料里没提,而且也和普通的8051端口一样,这一点很落后

网友A(2017-08-11):
我以为就我没找到。。。没有这俩二极管,非常容易烧IO的。

网友B:
按照IO的指标设计外部的模拟电路啊。不要超过电流额定值。

网友C:
看了手册,没有。

网友D:
一般都没有这个吧

网友E:
什么51单片机有啊,只要你设计时候电流不超过上限。

网友E:
端口又不驱动大电流,怕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