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T加密和DES加密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7-02-28):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个没有用过,第二个经常用,网上有个在线DES加密的网站,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B:
des对称加密,是一种对称加密算法。

网友C:
DES 使用一个 56 位的密钥以及附加的 8 位奇偶校验位,产生最大 64 位的分组大小。这是一个迭代的分组密码,使用称为 Feistel 的技术,其中将加密的文本块分成两半。使用子密钥对其中一半应用循环功能,然后将输出与另一半进行“异或”运算;接着交换这两半,这一过程会继续下去,但最后一个循环不交换。DES 使用 16 个循环,使用异或,置换,代换,移位操作四种基本运算。

网友D:
LKT加密是北京凌科芯安LKT的加密方式吗,没有听说过

网友E:
LKT系列加密芯片采用算法移植加密方案,即将原有CPU中的一部分重要程序移植到LKT加密芯片中去运行,使CPU中的程序不再完整,当使用到移植的这部分程序时向加密芯片发送命令,而LKT加密芯片本身内核可以自行运行程序,并将程序结果返回给CPU端进行下步的运算参数。这样即使CPU端的程序被**后得到的也只是部分数据,此时如果要完成完全**需要完成对LKT系列芯片的**,而LKT系列加密芯片是以高等级的智能卡硬件平台为基础开发,从保证了硬件的安全,内部数据不能拷贝、不能复制。

网友F:
前者属于硬件加密,后者属于软件加密吧

楼主(2017-09-30):
引用 网友F:
前者属于硬件加密,后者属于软件加密吧

这句正解,前者需要硬件平台支持,后者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