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769I-DISCO闪屏问题

楼主(2017-02-28):
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今早起来上电,屏幕就闪,尤其是加载JPG和BMP照片的时候闪的特别厉害,硬件接口重插了,程序试了几个原始的,都还闪,闪是肉眼可见,且画质下降,把SD卡拔了还闪,我找不到原因,求帮助

网友A:
排线的问题??

网友B:
把 CACHE 关掉 看看。

网友C:
不会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D:
闪屏是接口有问题了。

网友D:
重新焊接一下F4的连接线。

网友E:
重新刷下程序试试吧

网友F:
是不是电量不够,你用的是接STLINK的USB吧,只能提供500MA

网友G:
应该是有静电问题,像IPS屏会比较容易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