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如何滤掉电源中的毛刺

楼主(2017-02-28):
之前买了一个220V交流转12V直流的充电器用来作为实验板子的电源。
接上示波器发现输出的12V直流会不规则的出现四个连续的毛刺。。虽然毛刺幅值大概只有0.5V左右,但是对我的实验板子影响很大。之前做实验一直用的电池所以没发现这个问题。

我试了一般的Rc低通滤波并没有什么效果。另外输出电流要保持在2A左右的话,用Rc滤波时电阻限制这个电流的大小。

请问各位一般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滤掉这些毛刺?

网友A:
买一个电源净化器,也叫电源滤波器

网友B:
是多长时间出来四个毛刺?换言之,毛刺出现的频率。

网友C:
这些毛刺的宽度是多少?注意要和毛刺出现的周期区分

网友D:
有可能并非开关电源自身产生,而是220V交流市电中就存在干扰

网友E:
2A的电流用RC滤波显然不妥,可以试一下LC。
还有,会不会这个电源供电能力不足引起的,建议换一个功率更大一点的适配器。

网友F:
看看那个简单粗暴有内涵的贴吧,我那瘦客户机上就用的电容电感滤波LRC,不过不小心碎了。我直接短路了L,照样工作。

网友G:
使用LRC滤波电路

网友G:
在输出端加多放置几个电容。

网友H:
这个是不是电源芯片有问题

网友H:
换个模块化的12V的电源

网友I:
这个只能是滤波了,曾经用块板子,电源毛刺大,后来加的共模电感,又加的电容

网友J:
使用电容试试。

网友J:
使用EMI芯片了吗?

网友K:
毛刺很大不能使用滤波器吗

网友K:
可以在后端防止多个104电容。

网友L:
抑制电路不行么

网友L:
使用EMI电路,抑制电路。

网友M:
输出部分并连一个滤波电容的

网友N:
在12V的输出端的并连一个耐压值为25V的电解电容的看下效果的

网友O:
这个多并联几个电容的

网友P:
可能RC滤波不能满足了,使用抑制芯片。

网友P:
对于尖冲放电,容易击穿芯片。

网友Q:
这个在电源部分加入滤波处理措施的

网友R:
这看来是电源的问题的,,在电源输出端的加上一个滤波电容的

网友S:
这是由供电电源引起的,,不行的话更换一个电源的

网友S:
这个处理的话用不着Rc滤波的吧,只需要一个电容的就可以解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