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 ADC采用快速交叉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7-02-28):
用ADC1和ADC2采用快速交叉模式 单通道采集数据,可最后还是仅仅达到了1M的采样率,ADC1和ADC2均采用了软件触发,并且两路ADC都采集到了数据,我想问一下怎样才能达到2M呢,编了好几天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怎么验证是否达到1M/2M的采样率,输入信号本身是什么信号

网友B:
软件触发不行的,要连续转换

网友C:
连续转换,用DMA把数据搞出来。

网友D:
如果提高速度只能使用外部的ADC

网友E:
怎么验证是否达到1M/2M的采样率

给ADC输入固定频率的正弦信号进行采集,数下一个周期内采集的点数就可以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