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硬件乘法器

楼主(2017-02-28):
430硬件乘法的乘累加器不知道怎么用              求一段C例程;
官方例程也有看似乎都没有说到乘累加怎么用哦!想在FFT里面优化一下程序可能会用到乘累加。

网友A:
.无符号数乘加操作 result="n1"*n2+n3*n4。第一操作数n1(16位无符号)赋给MPY寄存器,第二操作数n2(16位无符号)赋给OP2寄存器,第三操作数n3(16位无符号)赋给MAC寄存器,第四操作数n4(16位无符号)赋给OP2寄存器,结果result(32位无符号)就可以在RESLO(低16位)和RESHI(高165位)中读取。SUMEXT寄存器中保存进位标志。
代码如下:
  MPY = n1;                             // Load first operand -unsigned mult
  OP2 = n2;                             // Load second operand
  MAC = n3;    // Load 3rd operand -unsigned mult
  OP2 = n4;    // Load 4rd operand
  result = RESHI;                           // Load RESHI word result
  result = (result<<16)|RESLO;              // Shift RESHI left and concat with
这是16位的,32位的类似

网友B:
//******************************************************************************
//   MSP430x26x Demo - 8x8 Signed Multiply Accumulate
//
//   Description: Hardware multiplier is used to multiply two numbers.
//   The calculation is automatically initiated after the second operand is
//   loaded.  A second multiply accumulate operation is performed after that.
//   Results are stored in RESLO and RESHI.  SUMEXT contains the extended sign of
//   result.
//   ACLK = 32.768kHz,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            MSP430F261x/241x
//             -----------------
//         /|\|                 |
//          | |                 |
//          --|RST              |
//            |                 |
//            |                 |
//
//  B. Nisarga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September 2007
//  Built with CCE Version: 3.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42A
//******************************************************************************
#include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value1,value2;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DT

  MPY = 0x1234;                             // Load 1st operand - unsigned mult
  OP2 = 0x5678;                             // Load second operand

  value1 = 0x12;                            // Load first operand - signed MAC
  value2 = 0x96;                            // Load second operand

  // Sign-extend the values
  if (value1 >=0x80)
    MACS = 0xFF00 | value1;
  else
    MACS = value1;
  if (value2 >=0x80)
    OP2 = 0xFF00 | value2;
  else
    OP2 = value2;

  _BIS_SR(LPM4_bits);                       // LPM4
}

网友C:
记得在IAR下,使用乘法的时候会自动使用硬件乘法器,这个不用过多考虑,直接使用乘法就行

网友D:
IAR中,工程->options,勾选后自动使用硬件乘法器。

网友E:
ccs也可以设置使用硬件乘法器

网友F:
使用编译器自动使用硬件乘法器的方法,需要在IAR环境了里面设置,默认使用乘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