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A与AM29LV800(8MB flash)连接问题

楼主(2017-02-28):
程序已经调试通过,为了固化程序,在画板子时,想在5509A的CE1空间外挂一个FLASH,是否可以不通过cpld进行连接,如果直接用MCBSP的几个接口作为FLASH的高六位地址线,具体又该如何连接,以及如何配置MCBSP呢?

网友A:
用GPIO接口吧

网友B:
GPIO充当高六位的地址线吗?那样的话,岂不是会影响到加载模式(由GPIO0--GPIO3决定)?

网友C:
不需要CPLD    用EMIF

网友D:
不影响的,上电加载只是上电的时候。上电之后GPIO就不影响了

网友E:
可以直接连接外部的

网友E:
5509A有EMIF接口可以使用。

网友F:
不是用的EMIF接口吗

网友F:
FPGA或者CPLD作为IO拓展接口确实可以用。

网友G:
使用EMIF接口。

网友G:
系统初始化时, 5509A 自动配置EMIF的数据宽度为16 位, 它的存储空间只能是CE1, 因此将5509A 的/ CE1 与FLASH 的片选信号/ CE 相连

网友H:
这个Flash只能挂载CE1上吧。

网友I:
这个不是有开发板可以参考吗

网友I:
自己设计硬件,不如参考设计成功的硬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