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隔离电源

楼主(2017-02-28):
输入在5~30V左右,输出电压3.3~12V,小封装,20~30W或更高

网友A:
这个有升有降的 这种功率的还真没见过
建议你搞2个做切换

网友B:
可做,可以联系我们,QQ1838766976

网友C:
这个我们有在做,欢迎加Q3121920471咨询

网友D:
您好!  我司是专门做定制电源   有需要请加qq 1071934403     联系18379960303刘士

网友E(2017-04-26):
我们能达电源是可以做AC-DC,DC-DC电源模块。特殊参数可以定制。方便的话可以加Q504612850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升有降的 这种功率的还真没见过
建议你搞2个做切换

您好,请问一下,隔离电源就是如果输入电压30V,接后续电路后,受到影响,输入电压降低,这种情况下,需要使用的吗?  就是使前面电路不受后面电路影响是吗,如果不是,那这种情况需要中间加一个什么电路呢?谢谢谢谢!

网友G:
  LED驱动IC、照明IC、电源IC、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  原厂货源,假一赔百   QQ:2355827366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