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KungFu单片机例程讲解--第一季(中断定时器)

楼主(2017-02-28):
        关于例程,我们写过很多,从最早的KF8F312的例程,到现在的基于KF8V216,KF8V325,KF8F4156的例程,我们都有写过。针对每个模块都有一个例程。可以说现在的例程基本涵盖了我们KungFu单片机的所有功能模块。可为什么还要继续写?因为之前只顾写例程,而不对例程进行讲解,客户理解的不够透彻,以至于面对一些模块的使用时,对照着例程都无法吃透。再者有些例程要么写的太片面,别人没法照例移植也没法完全理解,要么写的太复杂,完全和实际脱轨,别人还没看完便已经放弃继续阅读。经过那么长时间的技术支持工作,我深知工程师们想要的只是干货。能够帮助他们加快理解的干货、能够快速移植过去的代码。所以,我比较倾向于碎片化的例程,一个模块,一种用法,完整讲透,去掉不需要的累赘,完整例程可移植。这多少有点库函数的概念在里面。
       本文将逐一讲解KungFu单片机各个模块的应用方法,以C语言的形式呈现出来,尽量更加贴近实际项目。有些隐藏的或者是不常用的功能,我会尽量描述的清楚一点,最终还需要工程师们自己去理解掌握。对于本次撰写例程讲解,本人还是有点态度的,像跑马灯这样的例程讲解我是坚决不从。其实,我并不希望,工程师只看我的例程讲解,而不看数据手册,我希望大家在看完数据手册后再来阅读本文,而并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我也相信,大部分的工程师都有认真阅读产品数据手册的习惯。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为大家带来帮助。
一、中断定时器
KungFu单片机内含有多个定时器模块,当然,只要是个单片机,肯定有这个模块。相信大家在入门单片机的时候,最先了解到的也是定时器模块。KungFu单片机的定时器总的来说有8bit和16bit两种。我们以KF8TS2716为例来说。有一个8位的定时器T0,还有3个16位的定时器T1,T3,T4。其中T0为内部中断,其他的定时器都为外部中断。这一点很重要,关于内部中断和外部中断的分类,建议大家翻看数据手册中断这一章节。搞清楚哪些中断是内部中断,哪些中断是外部中断,关系到PUIE(外设中断使能位)是否要被置1。而这一点也经常被大家所忽视。
       下面我们将分别使用T0和T1两个寄存器实现125us的中断定时功能。

KungFu单片机例程讲解--第一季(中断定时器).pdf

网友A:
同意,有些很少用到的功能,厂家总是掩着不讲明白,用的人也是云里雾里。

网友A:
从51的角度出发,我希望Kungfu单片机可以把基本用到的所有外设和功能都出来例程,我就不用把功夫浪费在这上面了,专注于结构层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51的角度出发,我希望Kungfu单片机可以把基本用到的所有外设和功能都出来例程,我就不用把功夫浪费在这上 ...

是的,我也赞同你的观点,我会尽量写的明白清楚点,模块功能会以最简洁的代码来实现全部功能。

网友B:
第一季出来很长时间了,期待第二季。

网友C(2017-04-22):
有板子开撸吗

网友D:
例程要有,详细的pdf也要有,尤其是后者更方便。

网友E(2017-06-27):
这个芯片的板子是否容易申请呢,大概是什么价位的芯片呢

网友F:
只有第一季,没有第二季呀!

网友G(2017-08-27):
只更新了一个吗?

网友H(2017-11-22):
等更新等的花儿都谢了。

网友I(2017-12-30):
其中T0为内部中断,其他的定时器都为外部中断。这句有点不懂,定时器怎么是外部中断呢?

网友J(2024-03-29):
公司正好在推KungFu MCU替代microchip,过来看看,提前了解一下;

网友K(2024-05-10):
申请这种芯片的板子容易吗? 它是什么样的芯片

网友L:
买这种芯片的电路板容易吗? 它是什么样的芯片

网友M(2024-06-21):
例程应该是可用的,详细的 PDFS 也应该是可用的,特别是后者更方便。

网友N:
所有更新的花都不见了。

网友O:
哪里到0是内部中断,其他计时器都是外部中断,这句话有点不清楚,外部中断怎么是计时器?

网友P:
KungFu单片机例程第一季讲解中断定时器,主要涵盖定时器初始化、中断配置及触发机制。通过实例,展示定时器在程序运行中的精确控制作用。

网友Q:
用文字总结也是对自己的学习成果进行归纳。

网友R:
第一季已经过去很久了,期待第二季的到来。

网友S:
没有第一季已经很长时间了。期待第二季。

网友T:
隔离设计只不过是隔离电源和信号处理。没什么异常。微控制器的特定引脚需要连接到下载器的相应端口。合理布局电路,尽量减少长距离线路,避免不必要的电阻增加。对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uart通信,可以定期校准波特率,以消除由于系统时钟漂移或其他因素造成的误差。检查波特率是否由于外部时钟源的问题而不准确。标准c库提供了丰富的函数,包括输入输出、字符串处理、数学计算等。以满足各种由编译器自动分配和释放的编程需求,存储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其操作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堆栈。过度依赖直接寻址会降低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所以在优化时需要平衡性能和代码质量。你知道v4,27,2,hall的closeloopanglepll实现原理吗在配置和使用dma时,要特别注意dma通道的优先级设置,避免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冲突和优先级问题。电机转矩是描述电机输出功率和性能的重要参数,其产生原理与电机的类型和工作原理密切相关。使用哈希表时,需要评估其性能,包括查找、插入和删除操作的平均时间复杂度。在头文件中,保持代码风格一致,遵循项目或团队的编码规范,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对采集的数据进行非线性校正和标定,提高测量精度。是非感官的还是感官的?可以做电机,电机固件是开源的,固件库是任意的吧?根据实际应用要求选择合适的spim或qspi器件,并确保其与at32兼容。超出分配的内存边界的写入操作可能会覆盖其他重要数据,从而导致数据损坏。可能是算法有问题或者什么的spi一般是单线程的,而qspi支持四线程并行传输,因此数据传输速度更高。套路要有,要详细,pdf也要有,尤其是后者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