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在线改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7-02-28):
    各位大神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用Altium Designer 09画的PCB板,当全局布好线后,发现有一个电容的封装不理想,那我如何改?不会先要把原理图里关于电容的封装给改掉,然后再重新导入PCB板,重新布局一次吧?有没有更快捷发方法,可以直接改?

网友A:
直接在原理图里改封装吧,导入后还是原先的布局。

网友B:
可以在pcb界面进行全局修改,前提是你设置允许修改。也可以改好后更新下,不用重新导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