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放大器输入端电容问题

楼主(2017-02-28):
Vocm_a是直流电压(如2.5V),Amp_CH2是输入信号,当没有电容C1是放大器不能正常工作输出无法抬升电压Vocm_a。有电容CI是可以正常

网友A:
C1是割除掉前端过来信号的直流偏置电压,如果没有C1,Vcom_a就与之打架了,可能将信号直流偏置电压抬高到饱和点了

楼主(2017-05-07):
引用 网友A:
C1是割除掉前端过来信号的直流偏置电压,如果没有C1,Vcom_a就与之打架了,可能将信号直流偏置电压抬高到饱 ...

谢谢您,实际实验和你的观点一样

网友B:
把电容看成阻值随频率变化的电阻,然后用欧姆定律分压就可以计算了,假定输入信号是纯粹的直流,那么C1的阻抗无穷大,R591与之分压,就得不到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