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3.5的库怎么.c和.h文件上有个小钥匙呢

楼主(2017-02-28):
STM32的3.5的库怎么.c和.h文件上有个小钥匙呢?

网友A:
亲 怎么下载32的源码库

网友B:
本来就是上锁的,防止用户胡乱修改。

网友C:
为了防止用户乱编辑而专门保护了

网友D:
文件属性是只读的

网友E:
顾名思义,钥匙就是锁,锁住了就不能编辑了

网友F:
加了只读保护的属性的,防止编辑的

网友G:
文档被锁定,右键属性解锁就好了。

网友H:
为了防止用户进行修改,只能看不能读,因为库是最基本的底层,底层稍微变下,就会出乱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加了只读保护的属性的,防止编辑的

为什么不让编辑呢?

网友J:
这是基本的库文件,都是写好的直接引用,用户修改下除了问题,导致全局报错,基本上就找不到问题了

网友K:
我的晶振变了,想要修改倍频系数,那怎么修改呢

网友L:
请问 自己如何改呢?

是右键只读就行了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我的晶振变了,想要修改倍频系数,那怎么修改呢

右键属性,只读保护的前面的对号去掉就可以修改了,修改完记得再次保护

网友N(2017-03-30):
以前被坑过一次,程序怎么都使用不会,后来发现是库的问题,网上down的库被别人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