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为什么ESD保护过不了8KV?

楼主(2017-02-28):
由于在VPP脚上没有加滤波电容,导致用8KV打在板子上时,VPP脚产生了高压,使单片机复位。建议在VPP脚上增加一个105及以上的滤波电容,在VDD脚上也增加一个105的滤波电容,加的电容都要尽量的靠近芯片管脚处,否则会失去效果.

这个问题,如果不看官方的解释,确实有点坑了。自己的架构,确实希望原厂工程师放出更多资料的。

网友A:
Mode脚上的电压不能超过9V,超过9V芯片强行进入编程模式,看上去就象系统复位一样。
所以Mode脚需要特别保护一下。

网友B(2018-07-16):
哦哦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