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懒则进步

楼主(2017-02-28):
     平时很懒很懒,以至于关个灯都不想起床,更不想跑去开灯,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虽然冬天已经过去,但是我还是不想大早上起来去开灯,不要问我为什么开灯,没有灯照着睡不醒,所以这几天就想着做个语音控灯。
   达到以下目的:
       ①:能手动开关灯,也能语音控制灯的开关,控制距离尽量远;
       ②:听到语音指令能说话(普通话女)回应更好,没有的话那就退而求其次,听到语音指令后嘀一下或者嘀嘀两下也行,最好不同指令不同的回应声;
       ③:指令最好能够现场录制,没有这个功能的话,也只能将就将就了。
  说到这里,就差最最最关键的东西了,语音控制芯片。不知道用哪一款的好,谁知道,给推荐一下呗!
    我就知道一款:
ISD9160。谁还有没有?给推荐推荐。

网友A: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不错。
从实用的角度来说,你莫非还没结婚吗?一声大吼,不怕吵醒老婆孩子吗。
我也推荐ISD9160。

没结婚,道哥给介绍个对象呗!

网友B:
科大讯飞的一款芯片;
3320一款;
重庆哪个公司好像也要有吧?
上海有家公司也有

这款芯片我关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不错。
从实用的角度来说,你莫非还没结婚吗?一声大吼,不怕吵醒老婆孩子吗。
我也推荐 ...

准.....吵醒孩子麻烦就大了

网友D:
孩子先醒的。

给孩子带个大耳麦,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吵醒孩子麻烦就大了

我可以找一个带WIFI功能的,手机掏出来点几下就好了,一样在被窝里操作。

楼主:
刚才快敲完了,一个回格键网页返回了再前进回来没办法恢复了,这个功能有个毛用?为什么不能恢复,为什么没有办法恢复,做网站的,你不用出来了,我也不打死你,再也不想见你了。

言归正传,
前两天刚上班,一直忙,木时间弄,耽搁了,这两天看了一下,基本有五种备选方案:
①ISD9160或者ISD9361(新塘芯片)
②LD3320A( ICRoute出的芯片)
③ASR-MOB-B(或者-A)
④WTK6900-24SS
⑤SYN7318
下面就根据这两天我的了解进行比对分析一下:
①ISD9361是新塘出的比ISD9160更新的版本,虽有资料但都是英文,对于英文很烂的我来说根本看不懂呀!懒得用翻译软件去慢慢翻译。
ISD9160有人用过,有方案,但貌似缺少语音合成功能,人机交互感不强。··················PASS
②LD3320A是ICRoute出的一款芯片,感觉还不错,下面来分析分析它的优点:
                  a、可识别最远距离5米(这个目前是我所了解的业界的最远距离了吧!)
                  b、反应速度(实时性)还不错;
                  c、成本在可接受范围(芯片某宝32¥一个包邮,最便宜的一家了)

                  d、购买渠道方便,某宝就有;

                  e、
在某宝上搜一下,绝大多数的语音识别模块用的都是这款芯片,还有在这个论坛那个论坛等各个论坛有很多的成熟设计方案,用的人多了,说明这个芯片成熟,也好搞。
                  f、尺寸小,对于板子大小或者空间要求严格的地方比较适用。
当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α、QFN封装,焊接有点儿难度(不过这对我不是问题);
                  β、语音合成播放的声音播听着比较生硬,不好听,听着非常缺少科技感,听着很难受,减少了人机交互的乐趣;
                 γ、语音识别程度一般,比着一会儿介绍的另一款差点儿;
哎,写着写着怎么变歪了,不能歪不能歪,前面写过的扳不过来了,
但后面的必须扳过来。
该第③了,ASR-MOB-B(或者ASR-MOB-A)是我在某宝上见到的语音识别模块,用的什么M6核心板,不知道是什么鬼,没听过说,简单查了一下,资料很少很少基本可以说没有。那就不太适合开发用了。
接下来的两款是一个朋友推荐的:一个是‘北京宇音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另一个是‘广州唯创电子有限公司’,
④WTK6900-24SS这款芯片是唯创知音(广州唯创电子有限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总公司只做成品了,芯片有这个分公司出),这款芯片呢(好坏一起说吧):识别率比较高,但是可识别词条都是出厂前固化好的,咱开发的时候没法改变,这个是我问他们工程师,和淘宝卖家的到的答案,可识别距离最佳是半米,所以就不太适合用来设计屋里顶灯的开关了,除非把开关设计到枕头边,但貌似又不太现实,220V离你脑袋那么近,不说它时间长了会不会影响你,感觉也是十分不安全的,和他们公司的工程师聊天也是极力不推荐我设计为顶灯的开关的。技术文档写在安静的环境下可识别距离最远达2到3米,不过可以想象2米多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估计只能呵呵了。不过,价钱也不高,模块某宝卖35¥,相对LD3320来说还是贵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他公司出的其他的就是语音合成和MP3什么的芯片了。
⑤SYN7318这款芯片是北京宇音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出的,经过今天一下午的了解感觉这款芯片太强大了,特别是在嘈杂环境中的语音识别率,非常高,感觉是业界最牛掰的一款芯片了吧!最远可识别距离也是5米,不过我感觉既然他在嘈杂环境中的识别率那么高,我在话筒后加个放大电路可能可识别距离会再远点儿吧!反映速度也是杠杠的。
第二遍全部丢失了,幸好我复制了这之前的,但是后面写的好多都丢了,算了,累了,简单写点儿拉倒。
这芯片很贵,100¥一颗某宝,这芯片很大,27.13X24.59mm的尺寸,不适合放在小板上。
我要用SYN7318,没赶上去年的免费申请样片和7折优惠。
给你们付俩芯片的资料:
好了,就说这么多了,不想说了,累,心累!

楼主:
本次先不加WIFI功能了,预留口随后再加!

楼主:
今天打算给电路图整出来。

网友E(2017-04-26):
QFN 其实蛮好焊接的,背面开孔固定后上松香,蹄型烙铁带点锡斜坡45°往下拖,一上一个准,10片只有两三片是废的,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QFN 其实蛮好焊接的,背面开孔固定后上松香,蹄型烙铁带点锡斜坡45°往下拖,一上一个准,10片只有两三片是 ...

只有两三片,还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