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的结构

楼主(2017-02-28):
头文件由三部分内容组成:
(1)头文件开头处的版权和版本声明
(2)预处理块。
(3)函数和类结构声明等。

网友A:
z  【规则1-2-1】为了防止头文件被重复引用,应当用ifndef/define/endif 结构产生预处理块。
z  【规则1-2-2】用  #include <filename.h> 格式来引用标准库的头文件(编译器将从标准库目录开始搜索)。
z  【规则1-2-3】用  #include “filename.h” 格式来引用非标准库的头文件(编译器将从用户的工作目录开始搜索)。
—  【建议1-2-1】头文件中只存放“声明”而不存放“定义”在C++ 语法中,类的成员函数可以在声明的同时被定义,并且自动成为内联函数。这虽然会带来书写上的方便,但却造成了风格不一致,弊大于利。建议将成员函数的定义与声明分开,不论该函数体有多么小。
—  【建议1-2-2】不提倡使用全局变量,尽量不要在头文件中出现象extern int value 这类声明。

网友B:
早期的编程语言如Basic、Fortran没有头文件的概念,C++/C语言的初学者虽然会用使用头文件,但常常不明其理。这里对头文件的作用略作解释:
(1)通过头文件来调用库功能。在很多场合,源代码不便(或不准)向用户公布,只要向用户提供头文件和二进制的库即可。用户只需要按照头文件中的接口声明来调用库功能,而不必关心接口怎么实现的。编译器会从库中提取相应的代码。
(2)头文件能加强类型安全检查。如果某个接口被实现或被使用时,其方式与头文件中的声明不一致,编译器就会指出错误,这一简单的规则能大大减轻程序员调试、改错的负担。

网友C:
这个还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