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地址

楼主(2017-02-28):
网络地址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网络的核心概念就是“寻址”,在网络中,一个设备的地址是它唯一的标志。网络地址通常是由数字组成的,具有标准的、已定义好的格式(都在各自的规格文档中定义)。网络上的所有设备都需要给定一个遵循标准格式的唯一标志。这种标志就是设备的地址。一个具有路由选择能力的网络中,至少具有2个部分:一个网络部分(或域部分),一个节点部分(或主机部分)。

网友B:
网络设备的正确寻址,每个网络必须具有不同于其他的网络的网络号,网络上每个节点必须具有在该网络内唯一的节点号(或主机号),这一规定确保了网络上没有2个设备同时具有相同的网络号和节点号,因此在网络内具有唯一的地址。

网友B:
网络地址一般使用下面2种:网络层地址和介质访问控制(MAC)层地址。这2种地址是彼此完全独立的。网络层地址是所有的IP地址。这些地址用于通过IP互联网的节点间通信。MAC地址用于同一电缆上的节点到节点通信,常被写入到通信卡中。MAC地址是最低层次的地址,所有信息据此最终完成从设备到设备的传输。

网友C:
你家的门牌号

网友D:
就是你的身份*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