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指针和指针函数

楼主(2017-02-28):
在程序运行中,函数代码是程序的算法指令部分,它们和数组一样也占用存储空间,都有相应的地址。可以使用指针变量指向数组的首地址,也可以使用指针变量指向函数代码的首 地址,指向函数代码首地址的指针变量称为函数指针。

楼主:
函数类型 (*指针变量名)(形参列表);
“函数类型”说明函数的返回类型,由于“()”的优先级高于“*”,所以指针变量名外的括号必不可少,后面的“形参列表”表示指针变量指向的函数所带的参数列表。

楼主:
函数指针和它指向的函数的参数个数和类型都应该是—致的;
函数指针的类型和函数的返回值类型也必须是一致的。

网友A:
函数名和数组名一样代表了函数代码的首地址,因此在赋值时,直接将函数指针指向函数名就 行了。

网友A:
赋值时函数 func 不带括号,也不带参数,由于 func 代表函数的首地址,因此经过赋值以后,指针 f 就指向函数 func(x)的代码的首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