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个模拟选择器

楼主(2017-03-01):
需求:
输入输出电压能支持瞬间150V电压,供电电压5或者12V都行
开始选择了CD4097,但是输入输出被电源电压钳位了,瞬间的高压通不过

网友A:
没见过输入输出电压能超过供电电压的模拟选通IC。

你这要求只能找继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输入输出电压能超过供电电压的模拟选通IC。

你这要求只能找继电器了。 ...

是啊,最差的打算是继电器,继电器需要好多层啊,32输入1输出

网友B:
先说说你的用处,测试电压之类的完全可以分压后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说你的用处,测试电压之类的完全可以分压后输入

分压是不行啦,输出这么大电压的脉冲才能保证信号有效,实在不行推荐有没有合适的继电器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压是不行啦,输出这么大电压的脉冲才能保证信号有效,实在不行推荐有没有合适的继电器板子 ...

如果用于测量,理论上没有不行的,好像有个波形记录的东东可以记录mv级到KV级的电压,只看如果处理,有没有对应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于测量,理论上没有不行的,好像有个波形记录的东东可以记录mv级到KV级的电压,只看如果处理,有没有对 ...

看来只能自己用继电器搞个多级继电器电路来了

网友C:
大家来说说保密与竞业限制协议的补偿是多少

https://bbs.21ic.com/icview-1672812-1-1.html

网友D:
可以考虑光藕+4097, 光藕隔离150V信号并转换成5V或者12V送到4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