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粗暴简单有内涵,修升腾DI945终端瘦客户机

楼主(2017-03-01):
朋友送我一台腾DI945终端瘦客户机,他把12V@3A电源放到了机箱里。大家知道的,快递一般都很粗暴,难免磕碰。等到我手里时候就可能出问题。
这次是真滴出问题了,我通电后,按半天开机键没反应,1G的DDR2内存和4G的SSD拔了重插也没反应,然后问我那朋友之前测试了没,他说以前一直用,放了好久没用了,他也不清楚。
然后我就自己排查,当然了先确定供电问题,看看电源的指示灯是亮着的,那就顺着主板的电源接口一个一个排查,突然发现有个电感元件貌似开裂了。用螺丝刀一碰发现碎了。下面管脚就脱离了焊点。。。
于是我找来电烙铁把下面的碎渣去掉一部分,用一坨焊锡短路了这个原本是181贴片电感的两个焊点。
重新上电开机,OK灯亮了。

、由于我手头上没有这个替换型号的电感,就行简单的这么一处理,能用就好,哈哈。
虽然只有4G硬盘,但是跑个精简版XP还是很快的。回头跑跑Linux试试。Windows2000,Windows98都可以试试。
总结一下,电感的磁芯一般很脆,很容易在磕碰中碎掉,因此一定要注意这些元件不能发生磕碰。。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电脑主板的电源,特别是 CPU 电源,往往都是低电压大电流的电源。
电源在大电流条件下的电压精度高,稳定性要求高。

能看看是啥控制芯片和功率开关器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电脑主板的电源,特别是 CPU 电源,往往都是低电压大电流的电源。
电源在大电流条件下的电 ...

电源是外置的,没法拆啊,拆了就不好弄一起了,是粘接的。

网友A:
看看板上的电源呢?
板上还要多路的电压变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