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K3266这款串口扩展芯片?它的子串口电平。。

楼主:
用VK3266做串口一扩四时发现它的静态参数中输出电平部分和标准1.8V串口电平不太匹配?见网上都是将它的串口直接连的,但是我要把扩展出的子串口连到1.8V串口的模块上。。求解

3266的输出电平

3266的输出电平

这是模块的串口电平

这是模块的串口电平

网友A(2017-03-01):
vcc用2.5V供电 可以串个33R电阻 直连先试下高电平貌似有点低,可以加个门信号转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用2.5V供电 可以串个33R电阻 直连先试下高电平貌似有点低,可以加个门信号转换下
...

嗯,但是要扩展出四个串口,这样子似乎加了很多器件?不知您有没有用过这款芯片,我感觉串口的话电平应该是1.8V或3.3V的,但按这手册来的话这串口就很不标准了,感觉是不是它这里的输出逻辑电平不是指串口而是其他IO口之类的呢,感觉它扩展出的串口每个还要做个电平匹配好麻烦= =,

网友B:
低压逻辑有多种,3V最常见,2.5V和1.8V也都是标准,故而谈不上3266“不标准”,只是标准不同而已。
逻辑电平不兼容时,做电平转换就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串电阻。如果知道两侧的IO类型,那么解决方法可以更灵活。

网友C:
学习学习,慢慢消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用2.5V供电 可以串个33R电阻 直连先试下高电平貌似有点低,可以加个门信号转换下
...

所以模块到3266用一个33Ω电阻串联,3266到模块用一个门电路转换,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