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火线取电问题

楼主:
问下各位大神,这个图当开关断开时我明白,应为开关两端有压差,我控制部分需要的电是通过电源转换器将开关两端的压差转换成我后级需要的5v或3.3v电压,但当开关闭合时,这两端不是短路了吗,没有压差,我电压转换器怎么取电去给后级控制电路供电,不明白,想问下各位大神们

楼主(2017-03-01):
谢谢大神,但是大神理解的时候有一点不明白,就是它图中那个双向可控硅和两个稳压管组成的开态取电电路我不太理解,为啥它能等效成可变电压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但是大神理解的时候有一点不明白,就是它图中那个双向可控硅和两个稳压管组成的开态取电电路我 ...

哈哈,木玩过,自已动手实验一下.不是所有东东都必需追根刨底的.暂时放一下没关系的.

网友B:
比如,开关闭合时,在回路里串入可控硅、二极管等,就可以在可控硅、二极管两端得到电压了,这电压用来给控制回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开关闭合时,在回路里串入可控硅、二极管等,就可以在可控硅、二极管两端得到电压了,这电压用来给控 ...

为啥串入可控硅就可以有电压了,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开关闭合时,在回路里串入可控硅、二极管等,就可以在可控硅、二极管两端得到电压了,这电压用来给控 ...

是不是当开关闭合时,稳压管z1,z2随着交流电压交替的给可控硅触发脉冲,让它不停的斩波导通。这样也就会在可控硅两端产生一个50HZ的斩波电压以供给后级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串入可控硅就可以有电压了,不是很明白

初始控制电压是通过PI-3V3-B4模块获取的.有电了,控制双向可控硅就小菜一碟了.PI-3V3-B4不论灯开没开,都是有电的,只是设计得较好,等候电流极小.220v回路是经灯泡回到中线的.由于电流极小,所以不会亮.

网友C:
CT取电不需要双线。一根线而已,只要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CT取电不需要双线。一根线而已,只要有电流。

请问啥叫CT取电,不是知道这CT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控制电压是通过PI-3V3-B4模块获取的.有电了,控制双向可控硅就小菜一碟了.PI-3V3-B4不论灯开没开,都 ...

表示不懂,这个二次回路供电输入又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开关闭合时,在回路里串入可控硅、二极管等,就可以在可控硅、二极管两端得到电压了,这电压用来给控 ...

这个就好比我的上图用可控硅和稳压二极管来取电,但为啥能取电我不是很懂,大神能讲讲否

网友D:
单火线取电模块以前用过一下,对功耗的要求非常严格。在断开状态下,没做好的话,后级灯具就会一会儿闪一下的。接通状态下,没做好就会灯具亮一段时间就自己熄灭了,以前还没怎么弄明白为何会如此,现在想来认为是取电电路的可控硅过热了吧,所以模块输出电压维持不住了。这种模块的开态供电原理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由两稳压管组成的TVS管,由于可控硅和整流桥是并联的,所以使整流桥两端电压保持在稳压管的稳压值左右(交流),这就有了交流电压,相当于此时整流桥两端电压应该为交流8.5V左右。再经过整流桥就转换为直流电压到HT7133了。手册中所说的取电流效率问题,其实应该是所谓的并联分流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就好比我的上图用可控硅和稳压二极管来取电,但为啥能取电我不是很懂,大神能讲讲否 ...

需要取电的电路看成一个负载,这个负载是并联在可控硅和二极管两端的,可控硅和二极管有电流经过时,能产生压降,这个压降只要高于“负载”需要的电压,不就可以供电了吗?
并联分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火线取电模块以前用过一下,对功耗的要求非常严格。在断开状态下,没做好的话,后级灯具就会一会儿闪一下 ...

可是我用的稳压管是5.1v的,两个按照上面的电路串联,接上灯泡,我测了下,可控硅两端的电压有110v交流电左右,现在好像取电电路可以了,但是我电路后及用单片机去控制继电器,前面断开,闭合可以的,可是过了一会就开关不来了,灯泡就一直亮

网友E(2017-05-18):
单火技术哪家强?请到广东找老王!---王工(QQ:1351554959,手机:18688671270)
单火模块谁牛B? 请到东莞找迅迪!---东莞市迅迪电子有限公司(单火线取电电源方案解决专家)

智能开关单火线应用方案选型表

单火线应用方案选型表

单火线应用方案选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