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I电源芯片,LMR14206烧,急求TI关注

楼主(2017-03-01):
开关电源DC24V输入,输出5V,负载功耗8ma,负载对象主要是sp3220,adum2483,tja1050等。设计除输入电容用了100uf,其余按照手册demo电路设计。但芯片很容易烧毁,烧毁变现主要是:1、芯片直接烧毁,能看到烧毁痕迹 2、外观完好,无输出损坏。在固定渠道(货源基本有保证)采购了35片,基本烧完。网上淘宝买了5片,少了两片。个人现怀疑原因有以下:1、输入电容过大(手册demo是2.2uf-10uf) 2.使能电阻出问题,用了0603,100k做4脚“EN”的使能,电阻耐压是否不够 3、输出负载太小(问题查找过程中,方便观察现象有四块板子输出接了led,一直烤机未坏)

网友A:
我觉得,电源这块,最容易问题的是电感。
能否把电源的电路贴出来,选了什么样的电感呢

网友B:
8ma  直接线性吧  器件也少。。。

网友C:
电容启动的时候烧坏了吗

网友C:
有电源保护电路吗?

楼主:
输入端有自恢复保险,tvs,共模电感

楼主:
不会上传图片

楼主:
现在把输入电容改为4.7uf的手册建议值,目前还在测试中暂时还没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把输入电容改为4.7uf的手册建议值,目前还在测试中暂时还没出问题

负载过大不至于这样。

网友D:
容性负载多大?

楼主:
基本确定是输入电容问题。更换输入电容后,烤机还没损坏,还在烤机中。

网友E:
输入电容过大,会使电压上升缓慢,
电阻耐压不够,烧电阻才对,怎么烧芯片呢?
负载小,更不可能烧芯片。
所以,怀疑的这三个原因,都不能成立。

最大可能是电路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电容过大,会使电压上升缓慢,
电阻耐压不够,烧电阻才对,怎么烧芯片呢?
负载小,更不可能烧芯片。

30块板子 更换了输入电容  全部好了。事实是这样的,我也想知道原因,电路完全按照手册上的来的。就输入电容用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