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执行halt PC 为何还在跑?

楼主(2017-03-01):
没用过STM8的halt,其他家的halt 一执行PC就死在那,为何stm8 的还在跑?

网友A:
好像有个等级

楼主:
等级?请细说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库还是寄存器 ,我用寄存器 很正常。                WDG_CLR();
                NOP();
                NOP();
                NOP();
                NOP();
                _asm("halt\n");
               WDG_CLR();

楼主:
知道原因了,是因为打开了AWU 唤醒,导致halt 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