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库函数 宏定义

楼主(2017-03-01):
(1)#define LED1(a)  if(a)\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 上面意思是: LED1(a) 替换后面的if...else语句,并传递参数;但是这里if...else不理解了:如果a为真,就把B的0口设置为高电平,但是 这个 函数GPIO_SetBits怎么就是高电平了,函数原型也没有啊。
(2)  #define digitalHi(p,i)   {p->BSRR=i;}  // 怎么就是设置高电平了

求:熟悉stm32库函数的同行详细解答。

网友A: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就是一个宏,展开变成GPIOB->BSRR = GPIO_Pin_0;GPIO_Pin_0的定义是0x0001,GPIO_Pin_1是0x0002,GPIO_Pin_2是0x0004,看它们的二进制表示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BSRR是一个32位寄存器,每一位对应IO口的16个引脚中的一个,引脚对应位置1输出高电平,引脚对应位置0则为低电平。为什么1对应高电平0对应低电平你就要去问ST了
第二个问题不用回答了吧?

网友B:
你需要了解一下BSRR寄存器的含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就是一个宏,展开变成GPIOB->BSRR = GPIO_Pin_0;GPIO_Pin_0的定义是0x0001 ...

BSRR是32位的

网友A:
好吧,我错了。。。一直以为BSRR和BRR都16位。那为什么有了BSRR之后还要搞个BRR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就是一个宏,展开变成GPIOB->BSRR = GPIO_Pin_0;GPIO_Pin_0的定义是0x0001 ...

O(∩_∩)O谢谢,我再看看原函数和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了解一下BSRR寄存器的含义

已经定义下面这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nit16_t GPIO_Pin;

GPIOSpeed_TypeDef GPIO_Speed;

GPIOMode_TypeDef GPIO_Mode;

}GPIO_InitTypeDef;

而这个函数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这里GPIO_InitStructure 指的是什么,指针或变量,实在不明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

网友C:
这个是函数库里面的函数

网友C:
p->BSRR 这里的P就是定时的IO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