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自己设计的一个有霍尔传感的BLDC驱动电路,麻烦大家指点下

楼主(2017-03-01):
自己设计的一个有霍尔传感的BLDC驱动电路,麻烦大家指点一下。这样设计是否有问题。
LCD1602显示转速及方向,三个按键,一个加速,一个减速,一个方向转换。可通过串口用上位机控制
过载时屏幕闪动,蜂鸣器发声。
采用光耦隔离。MCU和强电之间地的地用100uH电感隔离是否合适。

网友A:
大体看了一下, 比较担心你的光藕控制驱动芯片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体看了一下, 比较担心你的光藕控制驱动芯片那里

光耦和取样电阻那里有错误,已经改过来了。明天再重新发图。

楼主:
修改了下图纸

网友B:
我们现在都是用隔离驱动电源的   不是用电感连接两个地之间  楼主的电机多少W的  电动车一般都是你这么处理地线的

楼主:
电机是24V 3.5A的无刷电机。EADmotor公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都是用隔离驱动电源的   不是用电感连接两个地之间  楼主的电机多少W的  电动车一般都是你这么处理 ...

你们用什么芯片去做的啊,不用单片机我只找到了一个MC33033,有没有其他的推荐的芯片啊

网友D:
驱动芯片IR系列有一款可以直接驱动6路的,三相半桥刚刚好,芯片还带过流保护的好像,不过IR哪一个我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芯片IR系列有一款可以直接驱动6路的,三相半桥刚刚好,芯片还带过流保护的好像,不过IR哪一个我不记 ...

你说的应该是IR2316。那个好贵。

网友E(2017-04-03):
你的霍尔跟光耦的电源完全相通,不知道你为啥要用光耦处理霍尔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驱动芯片IR系列有一款可以直接驱动6路的,三相半桥刚刚好,芯片还带过流保护的好像,不过IR哪一个我不记 ...

IR2136吧?

网友E:
你这个电路的LCD的背光控制的三极管不太合理,虽然你这里可以用,那是因为你用的MCU是5V的,如果你用的是3.3VMCU那么你的这个液晶的背光大概也就能获得不到3V的电压。三极管上也可能因为分压太高而发热

网友F:
建议再增加电流检测和硬件过流保护。可以看看市面上的无刷控制器,看说明书就知道通用需求了。

网友G(2017-05-18):
FD6536是一个高电压、高速三相栅极驱动器,驱动N型功率MOSFET和IGBT,主要包括三个独立的半桥驱动电路。FD6536内置直通防止和死区时间,防止被驱动的高低侧MOSFET或IGBT直通,有效保护功率器件。FD6536内置VCC/VBS欠压(UVLO)保护功能,防止功率管在过低的电压下工作。FD6536集成过流保护功能,并指示欠压和过流故障状态,同时关断六通道输出。FD6536集成使能关断功能,同时关断六通道输出。

代替IR2136

网友F:
优点就不说了,说说我没看懂的地方,驱动芯片VS引脚分别接UVW,实际MOS输出是ABC,中间是怎么连接上的?霍尔信号大多数是集电极开路式输出,不能直接拿来驱动光耦。母线电压上的电容太少了,可以在电机满载时候看看母线电压波动有多大。。。。

网友H:
没看懂的探讨一下
1、串口的隔离光耦,100欧限流电阻不够吧?
2、3个IR2102和一个IR2136那个贵?
3、LCD背光三极管的确难受,控制背光阴极不好吗?
4、光耦隔离意义不大吧,都是一个电源系统

网友I(2017-08-10):
学习!
背光控制,用MOS管会好些

网友J(2018-07-12):
只检测一相的电流吗,估计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