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大神讲解一个电路图

楼主(2017-03-01):
请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图,我想知道每个元器件的作用。万分感谢。

网友A:
Q1和D4、D1限压,R14、15分压检测,Q6扩流,Q4开关,两个线性稳压器,基本就是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1和D4、D1限压,R14、15分压检测,Q6扩流,Q4开关,两个线性稳压器,基本就是这样了。 ...

Q6应该是限流?

网友B:
Q1是防电源反接

正确。

楼主:
十分感谢,我消化消化。

网友B:
Q6的C极如果改接到Q2的S极,就是2楼说的扩流。

网友C:
电流正常时,E的电压大于B的电压,三极管导通,Q2栅极拉高,Q2关闭
电流异常时,E的电压和B的电压基本相同,三极管关闭,Q2栅极保持原样,
大神们,求解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流正常时,E的电压大于B的电压,三极管导通,Q2栅极拉高,Q2关闭
电流异常时,E的电压和B的电压基本相同 ...

要打开Q4

网友E:
请问,Q6的作用是什么?图中的采样不是很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流正常时,E的电压大于B的电压,三极管导通,Q2栅极拉高,Q2关闭
电流异常时,E的电压和B的电压基本相同 ...

说反了?

网友G:
5楼说的比较全面,电流正常时Q6关断,R40为Q4的偏置电阻,Q4打开Q2导通,当过流时R43压降变大,Q6基级电压降低Q6导通,Q2栅极拉高Q2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