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LN之间的X电容会通过0.031A的电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3-01):
单相LN之间的X电容会通过0.031A的电流是怎么回事?
这个电容的大小是0.47uf的,产生的电流太大了吧

网友A:
要么是仪器不准,要么是从其它地方流过的电流,如果电容真有这么大的漏电流,早就爆了,通电一会,你用手摸摸这个电容的温度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仪器不准,要么是从其它地方流过的电流,如果电容真有这么大的漏电流,早就爆了,通电一会,你用手摸 ...

电容有电流也不发热的。
0.47uF电容确实会有30多毫安电流,但它不会发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有电流也不发热的。
0.47uF电容确实会有30多毫安电流,但它不会发热。 ...

算了一下,确实是有30多毫安的电流,之前回帖没有思考,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