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2加工工艺问题

楼主(2017-03-01):
大神,
现在做个电机板子,有插件接口,有贴片,其中由于尺寸限制用0402封装会比较好布板。但公司工艺提示使用波峰焊不能试用0402.
问题1:这种类型的板子生产,应该是先回流焊把贴片元件焊接完,然后再波峰焊把插件焊接完?
问题2:这种板子(有贴片元件和插件)不能试用0402封装?
多谢啊!

网友A:
1 最好贴片插件放同一面,方便波峰焊
2 是在不行,底层放0603 贴片 也可以波峰焊
3 大多数过波峰焊的板子 贴片做红胶板 时候0603 0805
不用红胶那就要开专门的载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