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里面:对于8086处理器因为OS_STK是16位的,所以栈的大小是1024B,如何理解

楼主(2017-03-01):
ucosii里面:对于8086处理器因为OS_STK是16位的,所以栈的大小是1024B,如何理解
对于8086处理器因为OS_STK是16位的,所以栈的大小是1024B,如何计算出来16位就是对应1024B的大小,这个B 是位 还是BYTE

网友A:
B是字节也就是byte,位通常是b。如何计算对应1024,应该是你没有联系前后文或者有个默认数值你没看到;开512大的栈,如果数据是16位宽,也就是2字节,当然占用1024B。如果数据是8位宽就是512B了,如果是32位就是2048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是字节也就是byte,位通常是b。如何计算对应1024,应该是你没有联系前后文或者有个默认数值你没看到;开51 ...

感谢讲解,谢谢,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