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流量传感器外壳上是否被吸附了磁铁?

楼主(2017-03-01):
如题,如果有人想用磁铁来影响传感器数据,达到作弊的目的(假定吸附磁铁真能作弊),那么要如何检测到磁铁呢?

用霍尔开关可以吗?一般磁铁强度是多少高斯?没有高斯计,测不了。。。。。

网友A:
霍尔元件即可,检测门限要看你的设计要求,即多大的磁场会有影响。磁铁的磁场强度具体是多少你不必关心,也无法关心,因为磁铁的磁场还跟距离有关,你只需要考虑影响门限即可。即使这个门限不知道具体数值,找块磁铁做实验测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元件即可,检测门限要看你的设计要求,即多大的磁场会有影响。磁铁的磁场强度具体是多少你不必关心,也 ...

谢谢,买了霍尔线性器件和霍尔开关器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