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设计电路图

楼主:
1.三个LED:L1(红色)、L2(绿)、L3(蓝色),电源正接L1、L2亮,反接L1、L3亮
2.电源电压0-12V可调,电源电压高于1.5V时,3LED需能点亮.
3.电源通过2弹簧连接PCB板上
要求电路越简单越好,受产品空间限制,只能采用SMD元件.下图是原理图,现在的问题是:1.电压3V左右,LED会闪一下 2.新加功能要求1.5V,LED能点亮;L1红灯,L2,L3分别为蓝绿灯.

网友A(2017-03-01):
楼主是公司?该请个工程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公司?该请个工程师了

要求简单点的电路,空间受限

网友A:
蓝色LED1.5V点不亮吧,得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LED1.5V点不亮吧,得升压

明白,想重新设计电路,越简单越好

楼主:
你好,看得不是很清楚,能重发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前面是桥式整流,中间是升压电路单元,后面是LED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是桥式整流,中间是升压电路单元,后面是LED驱动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是桥式整流,中间是升压电路单元,后面是LED驱动

可以不加三极管吗?只是单灯

网友A:
可以试试,电阻值要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电阻值要调试

好的,感谢

网友B:
L1用双向都亮的发光管,3个管都串恒流管。不用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电阻值要调试

版主,我在你的电路图上添加了三极管,能否实现,电源电压高于1.5V时,三个LED均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1用双向都亮的发光管,3个管都串恒流管。不用别的。

前辈,来说说保密与竞业限制协议的补偿是多少

https://bbs.21ic.com/icview-1672812-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公司?该请个工程师了

前辈,来说说保密与竞业限制协议的补偿是多少

https://bbs.21ic.com/icview-1672812-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我在你的电路图上添加了三极管,能否实现,电源电压高于1.5V时,三个LED均亮?

...

你这电路应该不行;
要3个LED同时亮,不是直接3个LED并联/串联就可以了吗?
按楼主的要求,难点在升压这块,1.5V点不亮蓝色LED;
能在1V电压以下就开始正常工作、又能承受12V电压的升压IC,我印象中是还没见过;
所以想电路简单,又能实现楼主要求的功能,不容易;
看看有没有前辈有更巧妙的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