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AZ1085S-3.3TRE1, TO263-3封装, 焊接之后引脚变黄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2017-03-01):
BCD牌子的货AZ1085S-3.3TRE1, TO263-3封装,
本身引脚是银色的, 客户反馈说焊接之后, 引脚变成金黄色的了,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情况呢, 有没有懂的, 分析下, 谢谢
这是原本的样子

这是客户上班焊接之后的样子, 引脚都变黄了

网友A:
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啦

什么?

网友B:
炉温曲线多少?
温度过高,引脚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炉温曲线多少?
温度过高,引脚氧化了?

Lead Temperature (Soldering, 10 sec.)  3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炉温曲线多少?
温度过高,引脚氧化了?

焊接温度不超过300℃ 10s 以内是绝对安全值,
客户是专业焊接的, 应该不大可能出现温度过高的问题.
这个货本身引脚没有氧化, DC15+的,
初步怀疑是焊锡膏或者助焊剂在高温下, 导致引脚的镀层金属发生反应了
你们怎么看?

网友C:
讲的很好

网友D:
很好啊,证明是新品。在焊的过程中与氧气发生氧化反应的结果。

网友E:
设置温度不对。有铅要低一些。无铅要高,只要是新品焊接不存在氧化问题,你要多试一下,确定好温度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