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放大器和功率放大器的典型问题分析

楼主(2017-03-01):
  现象1、工作点发生很大变化,导致晶体管截止。这样,要么产生幅度失真,要么完全没有输出。

  故障:偏置元件开路或阻值变大。

  现象2、工作点发生很大变化,使得晶体管难以导通,幅度失真。

  故障:旁路电容或耦合电容短路。

  现象3、信号无法从上一级耦合到下一级,所以直流电平均正常,没有输出信号。

  故障:耦合电容开路。

  现象4、由于存在交流负反馈,放大器增益下降。

  故障:旁路电容开路。

  现象5、输出中有100Hz频率分量(一般可以听到哼声)。

  故障:滤波电容开路。

  现象6、不稳定的高增益或振荡。

  故障:反馈开路。

  现象7、信噪比下降(从最前级检查起)。

  故障:在输入端,晶体管或电阻产生噪声。

  现象8、频带变窄,低频特性变坏。

  故障:耦合电容或旁路电容容量变小。

  二、功率放大器典型故障分析

  现象1、乙类功率放大器产生较大的交越失真。

  故障:偏置元件开路或阻值变大。

  现象2、输出保险熔断或晶体管过热(可使用电阻测量法判断故障元件)。

  故障:输出电容器短路。

  现象3、交越失真变大,晶体管过热。

  故障:偏置元件阻值变化或偏置电位器的位置变化。

  为了更快的找到放大器的故障,我们有必要按照一种标准的程序来进行检查:送测试信号到输入端,使用交流电表或示波器逐级检查,直到发现故障所在,最后还要测量故障级的直流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