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mqtt的吗?

楼主(2017-03-01):
昨天朋友推荐mqtt,然后看了一点文档。大致知道有这么一个协议。各位有没有在实际中使用的。谢谢。

楼主:
我看了一下,协议参与者为服务器和众多客户端。
采用发布/订阅模型
服务器管理客户端(设备)的发布和订阅。

网友A:
我精通mqtt

楼主:
好,有问题就找你了

网友A:
提供有偿服务

楼主:
和问路收费如出一辙? 付出劳动当然有报酬,如果这是问个路也要么?

网友B:
很多数据服务器都会用MQTT 作为信息发送与订阅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数据服务器都会用MQTT 作为信息发送与订阅的模式

是的

网友A:
我有mqtt应用的成功案例,是c语言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mqtt应用的成功案例,是c语言写的

朋友圈这个挺多的,github上开源项目也不少,拿下了搭建一个服务器和若干客户端试一试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圈这个挺多的,github上开源项目也不少,拿下了搭建一个服务器和若干客户端试一试先。 ...

那你的go语言进行的咋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go语言进行的咋样呀

我最近正在做一个后端服务器,这个协议是一定要做进去的,我正在考虑它的架构,多方吸取各家经验,同时也结合具体项目做点东西。再把自己的想法加进去。

网友C:
如果你是做平台,就用 mqtt over ip. 如果你是给自己做应用,意义不大.

很多人,幻想先自己做,然后做大了、做平台。
回答非常理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做平台,就用 mqtt over ip. 如果你是给自己做应用,意义不大.

谢谢小i,mqtt over ip是什么?

网友D:
做物联网常用到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小i,mqtt over ip是什么?

基于 tcp 的 mqtt 协议.所有云平台都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于 tcp 的 mqtt 协议.所有云平台都是这个

恩,我看github上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物联网常用到这个

是的

网友E:
请问下MQTT需要什么硬件支持,用GPRS上传的时候可以使用MQTT吗?

网友F:
中移动设备云OneNet支持MQTT协议。

网友G:
怎样联系你?MQTT服务器的搭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样联系你?MQTT服务器的搭建。

请看后面帖子,我也正在学习中。不过应该好弄。

网友G:
想了解下MQTT服务器的配置

网友H(2017-05-06):
wifi+mqtt应用的比较多,当然gprs也可以用mqtt.都有应用的例子.MQTT服务器用的比较多的有mosquito和apollo,配置也比较简单,主要是服务端口,用户名和密码和安全方面的配置.

网友I(2017-10-05):
GitHub上的资料多,有Paho的库,稍微改改接口就能调用,很方便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MQTT需要什么硬件支持,用GPRS上传的时候可以使用MQTT吗?

找个和物理链路应该没有关系,什么链路都可以使用。

网友K(2017-11-22):
github上有很多例子,自己可以弄个简单的代码测试一下,我是在Linux下测试的

网友L(2017-12-25):
现在各平台都有mqtt的接口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G(2018-03-25):
我在路由器的openwrt 系统安装了MQTT client但路由器的LCUI有没有界面来设定客户端的参数界面,不知有没有编译好的LUCI.谢谢!

网友M(2018-07-30):
引用 网友A:
我有mqtt应用的成功案例,是c语言写的

至少一次的可靠性有多高?真的能保证至少一次吗?

现在物联网设备ARM机器,性能、硬盘,都不错的
其实现在物理网设备,也没有想像的性能那么低。要保证可靠性,把断掉的数据,在物联网内部,保存成文件,伺机发送回来。不必拘泥于Mqtt
可靠性是100%,考虑到网络的拥堵或者延迟,后果有可能是对方实际收到了多份,但至少送达了一份,除非连接中间异常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