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手机通过耳机口外接功放有啸叫

楼主(2017-03-01):
初步判定是因为手机耳机口有很小的噪声经过功放被放大,然后使喇叭有噪声干扰回功放板子,形成啸叫。当喇叭单独接出来不靠近功放板的时候没有噪声,断开手机耳机的声音的线的时候,也没有啸叫。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感谢!功放IC为LM4871。

网友A:
声频环路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频环路自激。

这位兄弟看来对这个比较有研究呢!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看来对这个比较有研究呢!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

1,要屏BI 线连结,2,MIC 静音,3,音频信号调高音量,降低功放的放大倍数。MIC方向不要对SPEAKER。降低声频信号摄取量。

网友A:
明显SPEAKER的磁信号被手机线摄取,什么样的噪声,是高频还是弹性的偶发低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SPEAKER的磁信号被手机线摄取,什么样的噪声,是高频还是弹性的偶发低频。? ...

几K 的信号!不一定是一个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屏BI 线连结,2,MIC 静音,3,音频信号调高音量,降低功放的放大倍数。MIC方向不要对SPEAKER。降低 ...

你这个有点道理。我把MIC拿开也好了!应该是MIC有影响。再问一下BI线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屏BI 线连结,2,MIC 静音,3,音频信号调高音量,降低功放的放大倍数。MIC方向不要对SPEAKER。降低 ...

其实它不是一直啸叫。要是有声音播的话是没有的,就是没有音频信号输出的时候,才会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屏BI 线连结,2,MIC 静音,3,音频信号调高音量,降低功放的放大倍数。MIC方向不要对SPEAKER。降低 ...

经过测试,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个了!应该是MIC拾到的音经过手机回路到喇叭上,然后喇叭发出的声音又传到MIC形成了自激。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个了!应该是MIC拾到的音经过手机回路到喇叭上,然后喇叭发出的声音又传到MIC ...

找到原因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就好。

不过要解决还是很麻烦·感觉这种像是结构的问题,硬件上要解决的话,增益调低可能就影响到使用的时候的音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要解决还是很麻烦·感觉这种像是结构的问题,硬件上要解决的话,增益调低可能就影响到使用的时候的音 ...

这个在电路也可以改的,但需要专用仪器,只有搞声频工程的才知道,如何改,说白了,SPEAK到MIC 的延时量(相位差),在电路上把它补偿掉了。

网友A:
控制带宽,降低高频成份,让高频的增益降低不足以自激,但这样做会影响音质,这就从MIC输入电路里改,把它限制在3KHZ以下,或只能听明白话音,高频尽量降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它不是一直啸叫。要是有声音播的话是没有的,就是没有音频信号输出的时候,才会啸叫。 ...

小信号时,增益比较大,大信号时增益比较小,造成的,临界态。或许限制下带宽有效果。

网友B:
确认了耳机口接线吧?有个MIC输入,GND..L声道 ,R声道....有时候MIC和GND是不确定 的...GND没有连接好就不行了..
另外功放的喇叭别对着手机的M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了耳机口接线吧?有个MIC输入,GND..L声道 ,R声道....有时候MIC和GND是不确定 的...GND没有连接好就不行 ...

连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录音也是可以的。是本身外接功放里面的喇叭跟MIC靠的近,跟手机MIC没有关系的。现在也没有办法通过现在的条件进行改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信号时,增益比较大,大信号时增益比较小,造成的,临界态。或许限制下带宽有效果。 ...

是耳机MIC经过手机主板的芯片内部的环路再到耳机口接出来的功放。基本上没办法弄了。MTK那边说内部设计断不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录音也是可以的。是本身外接功放里面的喇叭跟MIC靠的近,跟手机MIC没有关系的。现 ...

是本身外接功放里面的喇叭跟MIC靠的近,
只能隔开了..我之前做过一个车载蓝牙,喇叭和MIC在同一个腔体里...后面把MIC空间打胶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本身外接功放里面的喇叭跟MIC靠的近,
只能隔开了..我之前做过一个车载蓝牙,喇叭和MIC在同一个腔体里.. ...

试过打胶,就是那种热熔胶。不行。因为结构不是我们这边弄的,所以也不太清楚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