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481和omapl138的接口问题

楼主(2017-03-01):
在做omapl138和ad转换器遇到两个问题1.ADs8481是一个18位的AD转换器,但是数据手册上为什么外部电路只连了DB[17:10]8根线,如果这样的话那DB[9:0]该怎么接?

2.它是高速并行通信,理论上要接upp(通用并行端口),但是upp是由两个16位的通道构成的,如果是连接18根线的,应该和138怎么连接?

网友A:
这是采样8位数据

网友A:
DB[9:0]不会产生影响,可以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采样8位数据

如果是18位的话,就应该接了吧

楼主:
有个工程师这样说的,如果18位的话按理说应该都接上,但是和UPP没法接,应该选用EMIF(外部存储器接口)

网友B:
如果分辨率不是很高可以这样设计,只使用高位。

网友B:
DB[9:0]不作为数据连接,可以接地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B[9:0]不作为数据连接,可以接地使用。

谢啦,仔细看了数据手册之后明白了,只接8位就可以完成18位的数据传输,接UPP就行,DB[7:0]应悬空。

网友C:
DB[9:0]可以不用连接。

网友C:
18位的AD转换器分辨率比较高。

网友D:
这个接口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D:
使用低10位可以作为分辨率。

网友E:
这个直接连接高8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是采样8位数据

只是转换分辨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