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容反馈式放大电路

楼主(2017-03-01):
如图是我设计的一个电容反馈的放大电路,本意是做一个电容传感器的前置调幅电路,即改变c12(反馈电容),信号幅值改变
该电路第一级是LM358构成的电压跟随器,第二级是op37构成的电容放大电路,第三级是op37构成的放大电路,
该电路的输入信号为16kHz的正弦波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吗,包括参考电容C6和反馈电容C12的选择上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A:
该电路不能工作。

网友B:
不可行,第二级的工作点无法稳定。反馈电容并一个大电阻,才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做电荷放大器对器件是有条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不能工作。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3楼zyj9490说了:“第二级的工作点无法稳定”。
我再补充一点:U2A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行,第二级的工作点无法稳定。反馈电容并一个大电阻,才可能正常工作。 ...

这个电路我拿仿真软件是可以的,但是拿洞洞板搭出来就不行,频率较低时输出同频率的方波,随频率变大,方波上升的坡度变缓,到一定程度时,并不是很规则的正弦波,我的理解是,是不是第一级运放输入阻抗不够大,所以第一级实际上是个比较器,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电荷放大器对器件是有条件的。

我这个电路的目的是做一个电容传感器,反馈电容是待测电容,如果并一个电阻的话会不会影响调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拿仿真软件是可以的,但是拿洞洞板搭出来就不行,频率较低时输出同频率的方波,随频率变大,方 ...

第二级的问题,工作点不稳定,

网友B:
不要放在反馈回路上,放在输出哀减上做,不是一样吗?

网友B:
不是用可调电阻来得方便,可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路的目的是做一个电容传感器,反馈电容是待测电容,如果并一个电阻的话会不会影响调幅 ...

大电阻,频谙是多少,只要电阻的阻值远大于电容的容抗即可以了。

网友B:
直流是开环的,因此不能工作,如张老说的,不是高轨就是低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zyj9490说了:“第二级的工作点无法稳定”。
我再补充一点:U2A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 ...

同相端输入的是正弦波,不需要直流通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阻,频谙是多少,只要电阻的阻值远大于电容的容抗即可以了。

大概需要几十兆欧的电阻,电路的噪声就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概需要几十兆欧的电阻,电路的噪声就大了

那这个电路呢,是我从别的文献里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放在反馈回路上,放在输出哀减上做,不是一样吗?

输出衰减上怎么做呢,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电路呢,是我从别的文献里找到的

这个电路不能能工作。因为U2的同相端偏置电流没有流出回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衰减上怎么做呢,不懂....

恒定电压源输出,接到一个RC滞后电路上,同样对信号源进行幅值调制。不过带来相位的改变,不过AM调制用双边带加载波对相位没有要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电路呢,是我从别的文献里找到的

你可以仿压电电容器传感器的电路,应可以采用。当作信号源,加固定偏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相端输入的是正弦波,不需要直流通路的吧

无论输入的是什么波,都需要直流通路以供给运放偏置电流。

网友C:
C12上要并联1T的大电阻

网友D:
除了前面各位指出的各种错误外,再指出一个:OP37是一个非完全补偿的运放,增益必须大于5才能稳定。

网友E:
仿真软件能工作,是因为仿真软件会自动加入Gmin check的条件,给一些高阻点加入大电阻算收敛条件,让电路可以收敛。
这种电路需要了解运放的工作方式。有些运放内部是有自偏的,弱自偏,只是设定工作点用的,可以被外部的偏置覆盖掉。选用片子的时候就当没有这功能吧。

需要用大电阻,相当开路,只是设定工作点。很多时候为了匹配的要求会放一个开路的开关。

网友F:
楼主这电路用于什么产品?貌似我们是竞争对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输入的是什么波,都需要直流通路以供给运放偏置电流。

哦,这么说我好想明白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2上要并联1T的大电阻

这么大的电阻引入的噪声应该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前面各位指出的各种错误外,再指出一个:OP37是一个非完全补偿的运放,增益必须大于5才能稳定。 ...

嗯,谢谢,这个我也发现了,之前在资料中看到过,仿真的时候也没有在意,但是实际搭出来的电路却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仿真软件能工作,是因为仿真软件会自动加入Gmin check的条件,给一些高阻点加入大电阻算收敛条件,让电路可 ...

跟前面几位讲的一样,需要在反馈端加一个大电阻以设置工作点,但是大电阻不会引入噪声吗,会不会淹没我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电路用于什么产品?貌似我们是竞争对手~

竞争对手谈不上,我是自己瞎弄的,想做一个电容传感器,您有什么建议可以帮忙提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能能工作。因为U2的同相端偏置电流没有流出回路。

那是不是说我在同相端并联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竞争对手谈不上,我是自己瞎弄的,想做一个电容传感器,您有什么建议可以帮忙提提,谢谢 ...

公司产品的细节,不方便透露,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定电压源输出,接到一个RC滞后电路上,同样对信号源进行幅值调制。不过带来相位的改变,不过AM调制用双 ...

直接用rc的话会不会产生振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用rc的话会不会产生振荡呢

前面电阻当作隔离电阻,只要有足够的阻尼糸数,不会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