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看门狗不能复位?

楼主(2017-03-01):
做一个很简单的应用,用的是stm8s003的片子。
软件定时软复位,直接调用了下面的代码。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enerates immediate WWDG RESE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WWDG_SWReset(void)
{
    WWDG->CR = WWDG_CR_WDGA; /* Activate WWDG, with clearing T6 */
}
发现没用,看了手册说是要先开启看门狗,重新写了,还是不能复位。用镊子短接rst硬件可以复位。不知道怎么搞了
  1. WWDG_Init(0x7f, 0x70);
  2. while(1);

楼主:
试了下L系列的,可以立即复位

网友A(2017-07-12):
S的片子我一直在用,是可以软复位的。你可以写一个测试代码试一下
WWDG_SWReset();
然后,有一点提醒一下,时钟初始化后放置几个nop后在去配置其他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