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内部FLASH作为存储器问题

楼主(2017-03-01):
我打算把STM32F103内部FLASH空间划分出一部分作为系统信息存储区。想请教一下,怎么设置这个信息存储区以及使每次程序下载在信息存储区后面
谢谢

网友A:
你要模拟eeprom?

网友B:
IDE可以设置代码存储区域,模拟的那部分FLASH写在固定地址

楼主:
谢谢大家 flash读写已经实现了
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
  1. FLASH_WriteMoreData(StartAddress+2,&Configure_InforParameter.MainIP[0],2);
  2.     FLASH_WriteMoreData(StartAddress+6,&Configure_InforParameter.MainPort,1);

为什么写完MainPort之后 MainIP区的数据就变成默认的0xFFFF呢

执行第一句后的结果

执行第一句后的结果

执行第二句后的结果

执行第二句后的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flash读写已经实现了
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写完MainPort之后 MainIP区的数据就变成默认的0x ...

知了